楼主(2019-07-08):
有用过台达VFD-L-W-I(VFD002L21W-I)变频在塑料拉丝行业中专用变频收卷PID恒张力的朋友吗?

         因为手册写得太简单。不太好理解,所以一直没达到想要的结果,两次问过台达官网的技术支持,都是女的接的电话,难道台达的技支持都是女的。居然说她都没见过这款变频,更不用说技术支持了。最后说她也没办法解决,要找这个型号专门的技术支持才行,但问她说找一下,她说她也不知在那里找。
设备要的结果是:目标主频率是通过外部485通讯给定,收卷恒张力调速是通过接外部端子角度传感器0-10V变化的电压变化,变频在进行PID控制电机转速。就像收卷中用到到的恒张力一样,调式结果是当角度传感器稳定在一个电压值时,变频输出会慢慢减少到0HZ输出,要不是就是达到设定最高HZ输出,各种参数都设置过多次,打印的手册都翻烂了。一直没达到想要的结果,上万能的论坛上来请问有没有那位朋友在塑料拉丝行中用到过这种专用变频的。或在其它地方用到过到这个变频功能的朋友。请出来指教下。PID张力功能这个功能参数怎样设置

就是图片上这款变频,附带上说明书。

网友A:
这个设备不了解就敢用?佩服

网友B:
既然有用到角度传感器做张力检测,对变频器就基本对变频器没啥要求了,只要你的变频器有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口就好办,没有的话效果就有点折扣,不用考虑PID这个

网友C:
就是一台变频器而已!还能怎么样
重点是,你现在是什么问题,“”所以一直没达到想要的结果“”
把问题点说详细点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各位抽空回答:变频可以485通讯设定目标频率,外部可以接模拟量0-10V端子。都可以同时用。
                                  问台达客服她说这款的PID同其它款控制方式又不同。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结果是当角度传感器稳定在一个电压值时,假如稳定几秒。变频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Hz运行,可以小幅变化,因为速并不一定绝对恒定。这个小变化通过0-10V来
                                     PID调整,但是现在实际遇变频输出会慢慢减少到0HZ输出,要不是就是变频就在设定最高HZ输出。
                想要的结果:就是要张力平稳,收卷速度跟随主机速度稳定运行,通过角度传感器的上下小角度变化来细调收卷电机速。
                                        达到一张的收卷张力.

网友D:
安川的 变频器 在 收放卷 上应用很好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请你看看,现在变频器这几个参数如何设值:

顺便问一下,角度传感器输出是多少伏?是不是张力越大,电压值越大?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两位回答。这款变频是面板安装的。一台机要用几十个。是拉丝机专用的。
转感器0-10V(实际9.7V左右)输出。它的电源是变频端子有10V电源,是电压值越大速度就越快,张力就越大。
上面的几个参数都式过。主要是传感器稳定在一个比较接近稳定的值时。输出HZ并不接近于稳定。几秒中内HZ变化太大。好像PID没起作用。

7-04 1/2都式过。
7-05  4
7-06  2
7-07  1-3都式过
7-08  150或300
7-09   一般没设置,也设过5

网友E:
设置02-00 1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2-00是设置的485通讯,

网友C:
因为没有硬件,所以很难帮你解决问题,
从你的设置看没什么大问题,估计是PID那里没设置正确,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通讯是主频没错,AVI是负回授,那么,如果变频器设定频率为30HZ,让AVI这时的电压为5V,这时,变频器的输出是多少HZ?是想知道负回授是不是有效,
你可以不用在线测试,变频器不接马达,用手或别的东西让传感器恒定输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增加变频器的加速、减速时间。调一调传感器的滤波

楼主:
[attachment=235031] 多谢楼上的两位回答。
原来以加大了加减速时间。还是那样。
当频率设到30HZ时。AVI反馈电压调到5V时变频没有频率输出。只在反馈达到9V左右时。才有频率输出,频率显示16HZ左右,并且稳定有输出。就是90度转感器,在大概70-60度以下时,输出会减小为O,0-60度时没有输出,当传感器反馈接近10V(70-90度)时。输出HZ也会稳定。并高出30HZ,到38HZ左右并稳定。
现在手动调式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附带变频现在设定的参数图7是PID的参数群

网友C:
当传感器反馈接近10V(70-90度)时。输出HZ也会稳定。并高出30HZ,到38HZ左右并稳定。
*****
这里有问题,
1.传感器角度越大,输出电压越大,是不是说拉力越大,输出电压越大?
2.通过你的实验可知,接近10V(70-90度)——输出反而更高!不对的,按理说,频率越大,马达转速越快,拉力越大,我们要的效果是反过来,当拉力大时,传感器输出变大,变频 器输出变小,马达变慢才对;
试一试,正回授看看效果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我曾经见过一台包装机,自动卷包保鲜膜的设备,也是用变频器调速,通过一个电位器,接到变频器的AVI端,拉得越紧,电位器输出越小,然后,变频输出变小,如此来控制拉力稳定适中,连PID都不用,用的是台达的VFB-M 1.5KW的变频器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多谢大师抽空回答。我在式下正向
在凹板印刷机上的张力调节摆辊就是你说的这种用法。就是正负10V电压。中间0V,摆像正V时加反之减。
这种VFD-L的变频是拉丝行业专用的。我也是前两年前见过。一台机用300多个这种变频。控制方法也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方法。跟着生产线主线速度跑。很稳定,角度摆幅也不大。

网友G:
台达狗屎一样的说明书,狗屎一样的方块图,垃圾一样,写的人自己能看明白吗。

网友H(2019-08-26):
楼主,怎么样了?找出问题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