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编程口协议

楼主(2019-07-08):
求助 三菱的编程口可以利用RS指令去发送 让串口数据收到数据 现在硬件限制 想利用三菱的编程口协议加一个232转485模块去读一个设备的数值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型号PLC?
RS指令不能操作编程口,
3U,2N系列编程口是422,
不能用232转485.

网友B:
用到人机界面吗?用人机读很易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原装422下载口无法进行RS发送指令通讯,必须加232或485!

网友D:
必须加装485/232 BD板卡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B:
三菱的编程口协议是说如何读写三菱PLC的东西,并非让PLC读外部设备,要读外部设备,必须知道外部设备使用什么协议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各位 主要开始有人和我说可以 我自己测试就是不行 用其余的口可以 后面找人确认了。主要硬件限制

网友C:
给你个无协议通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