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台达指令S指令

楼主(2019-07-08):
这个台达 操作手册载的图 请问用什么指令写的(S0)与S1

楼主:
难道是输出线圈吗,印错了

网友A:
去PLC参数的软元件设置,或者软元件使用检测器里面应该能找到S是什么,三菱里面S是状态继电器

网友B:
里面用是步进梯形图,应该还有STL S20之类的。当没有使用步进梯形图的时候,S当做普通辅助继电器,作用等同于M。

网友C:
恕我直言,步进指令是PLC中最没有用的指令。搞了十几年的PLC,从未用过步进指令,步进指令实际上把PLC天生”多线程”的优势限制了。

专业外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步进指令是PLC中最没有用的指令。搞了十几年的PLC,从未用过步进指令,步进指令实际上把PLC天生”多线程”的优势限制了。
步进主要是写顺序控制,和多线程有半毛钱关系啊?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建议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