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D在控制定型机三通油阀的开关

楼主(2019-07-09):
举例PID D0 D1 D10 D2指令中D0设定200度D1经过温度模块转换值为50度,D10往后的寄存器均按要求设置好PID的参数,但为什么PlD控制输出值D2总是为0,现在控制设定要求当温度低于200度PLCY0输出控制三通阀打开,相反高于200度PLC的Y1输出控制三通阀关闭,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或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A:
温度模块 ? 温"控"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模块 ? 温"控"模块?
是温度模块打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温度模块打错了!
是3U4AD-TC-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