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5U与L系列或Q系列 CC-LINK 通信实例

楼主(2019-07-09):
有哪位大神有FX5U与L系列或Q系列 CC-LINK 通信实例,我这边FX5U与L系列 CC-LIMK通信没反应,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A:
设定好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描述:L02 PLC设定
描述:L02 PLC设定
描述:L02 PLC设定
描述:FX5U PLC设定
描述:FX5U PLC设定
如图,还是不行,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