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欧姆龙伺服器故障处理,有哪位高手知道?

楼主(2019-07-09):
我们厂有一个5kw欧姆龙伺服器,驱动器是欧姆龙R88D-GP50H-Z,电机是欧姆龙R88M-G4K510H-S2-Z,电机里面的编码器是松下MFE2500P8NV,
现在是运行过程中警报ERR45跳机,查手册是编码器异常要更换电机,现在电机在买的途中,我现在的问题是,换上新电机后就可以吗?还是另外要设置什么吗?我之前没接触过伺服。

网友A:
在施加电源时报故障ERR45,一般需要换电机。在其他情况下报ERR45,要确认接线等有无异常,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