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升沿在什么时候动作

楼主(2019-07-09):
Q系列,这个上升沿什么时候ON,这个回路能自锁吗?

楼主:
M35改成X35

网友A:
经过测试 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 是可以自锁的。
请问一下常闭点带脉冲在哪里。。。。。

楼主:
搞明白,是常开上升沿的轴对称

网友C:
楼主也太懒了吧!你不能写一下程序吗,用手画的,
下载积分:+1(受不了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 是可以自锁的。
你確定?

网友E:
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和X35下降沿,两个时间都生效

网友F:
楼主差点把我颈椎病治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 是可以自锁的。
按照逻辑来说,应该是无法自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差点把我颈椎病治好了

网友I(2019-08-08):
按我理解就是在上升沿的时候断开,其它时间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