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AccSet这个指令怎么看出是百分数,似乎毫无规律,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AccSet这个指令,就是一个速 度限制,你这三个例子不是有说明了吗?50=50%;在不同的位置限制不同的东西
50%两次位置不一样哇,例一是第一个数,例二数,这让人怎么判断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他说是百分数那就是百分数
对,也有同样的疑问?这个百分数怎么规定

网友C:
这个指令的后边不是还有图说明吗,实在理解不了,直接把机器人玩起来试试就行了,搞工控又不是考试。
看来你也没明白

专业外协

网友C:
我ABB机器人程序写了不下于20多套,很多指令都是用到时翻指令手册,搞工控重要的是要自己亲手试。

专业外协

网友D:
每种伺服都有额定转速,机械手也不例外,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ABB机器人程序写了不下于20多套,很多指令都是用到时翻指令手册,搞工控重要的是要自己亲手试。

你的签名很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