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端子编号问题

楼主(2019-07-09):
进出控制箱的接线端子(有上下两个连接点),这两个连接点的编号从规范上讲应该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可以不?

网友A:
接线端子最好编号一样,其他的编号不一样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最好一样,不一样就需要你自己图纸标准清楚,比如1-1 1-2,2-1,2-1

网友C:
要一样。不一样别人不清楚该接那个点位。端子的两个接线点相当于导线的两头,所以还是一样为宜。

网友D:
标号不要太复杂,后期维修方便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接线端子应该一样
自学

网友F:
如果是單純端子台或直接接續
端子編號建議相同
有通過元件編號就要不同
避免以後維修的人搞錯

网友G:
既然是标准,那就是大家都要遵守的,要不然,不就乱套了.

网友H:
进线LN RST 出线就L1 N1 R1 S1 T1 或者UVW

网友I:
同电位点标号必须一样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J:
按标准,要一样

网友K:
最好一样 这样好查线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