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描述:接线如图
描述:程序
描述:组态
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电机不转,驱动马达测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要用哪里几个子列,这个是网上看的!

网友A:
你这个5V电源,可以去三菱驱动专题,

网友B:
你没原点呀
要先建立一个参考点  写一段回原点程序

网友C:
缺少AXIS1_RSEEK,需要先操作AXIS1_RSEEK,再运动AXIS1-GOTO。
技多不压身。

网友D:
引用楼主cwz00205于2019-07-09 17:35发表的 有人能指点下不,SMART200(ST60)控制一个步进驱动器DM860H :
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电机不转,驱动马达测试过没有问题!!

你去看看,我用smart 带30 伺服的帖子

我的30是不需要加2K电阻的,我问过30
指令和你一个系列的指令。

我的功能是绝对定位,第一次左转几圈,第二次右转几圈(我不能一个方向转,因为,我有复位,需要回原点)。是给一个圆柱形端盖,涂胶水。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557593&b_id=64&s_id=83&num=8#anch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不对啊,我看你图是5V差分呀,smart是24V差分的。你问问厂家,是不是要加电阻。我选型时,特意跟30说了,我是24V差分的。要不要加电阻。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E:
先用jog试一下,载看看PLC输出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不是这里有问题?看看

网友F:
ST60输出不可用5V电源,你可以试用24V--5V的隔离转换模板

网友G(2019-11-12):
没使能,PLC输出的24V给步进要串个2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