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与信号源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9-07-09):
请教:
以三菱为例FX3U-4AD的模块如果输入选择4--20ma,,,那信号源到模块最大距离是多少?
若选择电压输入,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A:
电压试过50米没问题。

网友B:
电流一般不容易受干扰 电压易受干扰 ,电流传的远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电压受干扰可以连接0.1~0.47uF 25V的电容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模拟量一般都是电流信号,距离远的时候可以选配信号隔离器,那样就不要在乎传输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