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位置控制数据表设置问题

楼主(2019-07-10):
数据表中CH1 CH2 CH3 代表三个轴。但是这几个轴的输出脉冲和方向的设置在哪里?求解。
我现在用Y0、y1做脉冲和方向,请问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最上面的工具栏 。 CH设置(A)------>参数设置(P)

网友B(2021-10-09):
进入数据表后,选择参数设置,里面可以进行设置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