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0):
三菱Q系列的程序,看不懂,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了,就是地址U3E1/G48.0指哪里?还有那个SP.SFCS那条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啦

网友A:
U3E1/G48.0 表示多CPU系统中插槽2的CPU中G48的地址,SP.SFCS这个是运动CPUQ172或者Q173的SFC程序启动指令,说白了这个系统就是一个QCPU和一个运动CPU组合的,Q172运动CPU不懂可以私下联系我,具体解答

网友B:
说的很对呀,三菱PLC学无止境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3E1/G48.0 表示多CPU系统中插槽2的CPU中G48的地址,SP.SFCS这个是运动CPUQ172或者Q173的SFC程序启动指令,说白了这个系统就是一个QCPU和一个运动CPU组合的,Q172运动CPU不懂可以私下联系我,具体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