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读取转速表

楼主(2019-07-10):
如题,
说明书不详细,不知如何动手
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可以收到数据,收到的数据和转速表显示一致
但现在如果是放到组态王显示不知如何动手
之前组态王读取温控器,说明书很详细,直接把寄存器地址填上去就可以了,这个转速表没有写明,不知道如何填写
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A:
研究一下
StrMid
StrToInt
两个指令
将读到的字符转为整数

楼主:
这个是组态王指令吗?如果用组态王去读,不知道如何动手,还请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使用组态王的串口通讯驱动;
通过RDATA获取转速表反馈数据;
两个函数的定义看组态王帮助中的函数手册

楼主:
感谢感谢,已经搞定。
地址30001

网友A:
支持Modbus就更简单……上边的串口方式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