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如题,编写了一个循环程序(1到10求和),当循环次数到达以后,没有跳出循环,FOR,NEXT之间的程序一直在执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教,见笑了,谢谢

网友A:
每个死奥妙周期都在执行哦
你运行三天 他绝对不会不干停止运行

网友B:
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C:
2楼好深奥啊,看不懂。
没有条件限制,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

st写起来方便多了

(*****************************************************************************************************
* 配方处理
* 根据产品的不同,运行参数设置各不相同,将这些不同的运行参数保存在各自的缓存,并将缓存编号,方便生产不同产品时调用。
*****************************************************************************************************)
IF Hmi_RecipeNo < 1 THEN
    Hmi_RecipeNo := 1;
END_IF;
(* 配方编号:1~ 8,写入每个配方缓存的首址 *)
IF( RecipeBuf[400] <> 16#55aa ) THEN
    RecipeBuf[400] := 16#55aa;
    FOR j := 0 TO 7 BY 1 DO
        RecipeBuf[ j * 50  ] := j + 1;
    END_FOR;
END_IF;
(* Save Recipe *)
IF LDP( TRUE, hmiKey_SaveRecipe ) THEN
    FOR j := 0 TO 49 BY 1 DO
        RecipeBuf[ j + ( Hmi_RecipeNo - 1 ) * 50  ] := ParamBuf[j];
    END_FOR;
END_IF;
(* Locate Recipe *)
IF( Hmi_RecipeNo <> preRecipe ) THEN
    preRecipe := Hmi_RecipeNo;
    FOR j := 0 TO 49 BY 1 DO
        ParamBuf[j] := RecipeBuf[ j + ( Hmi_RecipeNo - 1 ) * 50  ];
        (* 小于零的参数全部初始化为10 *)
        IF ParamBuf[j] < 0 THEN
            ParamBuf[j] := 10;
        END_IF;
    END_FOR;
END_IF;

网友D:
这哪是1到10的求和?在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哪是1到10的求和?在搞什么?

你有何高论

网友E:
引用楼主zhongliang于2019-07-11 10:58发表的 循环语句-无法跳出 :
如题,编写了一个循环程序(1到10求和),当循环次数到达以后,没有跳出循环,FOR,NEXT之间的程序一直在执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教,见笑了,谢谢

執行9次後要讓他跳出來啊,你這樣寫是執行9次後跳出來然後再重新執行9次。

楼主:
问题解决,第一行M8002,改成M8000,即可

网友F:
把M8002改成M8000

网友G:
PLC开机第一个扫描周期会跑进P1执行FOR循环,之后的PLC扫描周期都不会进行循环,这个应该满足楼主的意图

网友H:
楼主牛掰,跟楼主学了一招

网友I:
引用楼主zhongliang于2019-07-11 10:58发表的 循环语句-无法跳出 :
如题,编写了一个循环程序(1到10求和),当循环次数到达以后,没有跳出循环,FOR,NEXT之间的程序一直在执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师们指教,见笑了,谢谢

试着在FOR K9上面加一段LD SM400 ;MOV K0 D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