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CC-Link问题

楼主(2019-07-11):
各位大侠三菱PLC 远程模块在设置中远程输入设置X200,远程输出设置Y200.,在实际中输入是X200,输出是Y210,为什么呢?

网友A:
X与Y的位址不会重复

网友B:
有的 XY 被占用了, 比如第一个模块是32D,虽然是32个X,但对应的32个Y的地址也没了
你的这种情况占用了16个,很有可能第一个模块是32DT 分别 有16个输入和16个输出
有点不明白,各个站点是16点输入与16点输出,怎么被占用了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