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BMOV D215 D1005Z0 K95   这个是怎么理解

网友A:
把D215开始的95个寄存器的数据传给D1005Z0开始的95个寄存器。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正解,D1005+Z0 Z0为变址寄存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这个跟FX的一样,块传送指令;D1005Z0是间接寻址,若Z0=0,就是把D215开始共95个寄存器的数据,一一对应传给D1005开始共95个寄存器中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这个跟FX的一样,块传送指令;D1005Z0是间接寻址,若Z0=0,就是把D215开始共95个寄存器的数据,一一对应传给D1005开始共95个寄存器中

那如果Z0=10呢?这个指令没用过,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Z0=10呢?这个指令没用过,大神指点一下

那如果Z0=10

把D215开始的95个寄存器的数据传给D1015开始的95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