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CC-Link问题

楼主(2019-07-11):
三菱plc fx3u-80后面可以直接相邻放两个fx3u-64ccl一个最为1号站占4站一个作为5号站占2站吗?我现在接上后PLC直接报错误。可是看到一个设备后面直接接了两个fx2n-32ccl可以的.

网友A:
联机先CCLINK诊断下看有什么错误

楼主:
报:发生数据链接异常

楼主:
拔掉后面那个从站连接的PLC正常,1号站模块正常

网友B:
因为只能连接一台64CCL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楼上,明白了。
还有个问题64cclink是不是不可以连fx2n系列PLC吗?
我现在连上,模块通讯正常,可是数据好像到不了fx2nPLC,没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