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1):
我又来了请教各位师傅了...
5U和CR800机器人通信有人做过么?走以太网...
有没有指导手册之类的供参考学习一下呢?

网友A(2020-06-27):
引用楼主chigeyan于2019-07-11 16:31发表的 FX5U与CR800机器人通信 :
我又来了请教各位师傅了...
5U和CR800机器人通信有人做过么?走以太网...
有没有指导手册之类的供参考学习一下呢?

楼主项目搞的怎么样了,分享一下成果啊

网友B:
可以走cc-link IE Basic,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A:
网上应该有与西门子以太网的配置案例

网友C:
CR800?三菱的机器人?

如果是三菱的机器人建议换三菱R系列的PLC,直接跟CR800的机器人CPU走CPU通讯

一定要用FX5U的话就用CC-Link吧,不过可能会出问题,5U的CPU可能会扛不住。

网友D(2021-11-04):
分享下成婚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