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最近想升级一下厂里的3u,把3u升级成5u,打开淘宝发现价钱从2200-3000都有,就算最大的代理商跟最小的零售商价钱问不会差这么多吧?疑惑不解,发帖赐教!

网友A:
鬼知道,反正你不要怀疑天朝奸商的造假能力,上天猫买,虽然贵点,但是能保证质量。

网友B:
http://www.ymmfa.com/plc/fx5u.php
可以参考一下本站的报价。

网友C:
5U只有32 64 80三种,不象FX3U有16 32 48 64 80 128
编程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升级你要慎重
5U暂时应该没有假的,最多有以旧充新的。 你购买的时候,序列号一定要18开头的,否则很多功能跟不上。
价格差异的原因,一般有三种可能
1、含税不含税,这个差10%
2、点数不同,80比64贵,64比32贵
3、MT比MR贵一小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U只有32 64 80三种,不象FX3U有16 32 48 64 80 128
编程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升级你要慎重
5U暂时应该没有假的,最多有以旧充新的。 你购买的时候,序列号一定要18开头的,否则很多功能跟不上。
价格差异的原因,一般有三种可能
1、含税不含税,这个差10%

杨站长解释很到位,也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E:
本论坛处购买比较放心和靠谱,技术答疑也方便

网友F:
3U跟5U编程差别挺大的,慎重啊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3U和5U之间,不是数字大就好啊,随便代换估计累你半死

楼主:
其实3U我们现在用的模块挺多,我们用到四个轴,一路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和RS485,这些5u一台plc就能胜任了,还有就是下面的工程师有点闲,给他搞点事情做做

网友H:
有的 浙江合川能生产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