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知道开关电源怎么接可以得到负电压吗?

楼主(2019-07-12):
大神们,有知道开关电源怎么接可以得到负电压吗?

网友A:
两个相同的DC电源 其中一个正接另外一个负

网友B:
开关电源有标识 -V 或者用万用表量,红色为正,黑色为负。

网友C:
把正端当做零伏,负端输出的就是负电压。如果同时存在正负电源(±24V或者其他)那就不知道了,没这么做过。建议咨询一下开关电源厂家。

网友D:
最好买直接带+-电压的电源,如果没有可以一个-极接到另一个的+极上得到+-电源,注意两个开关电源的外壳最好悬空不要碰到一起。

网友E:
直接买带负电压的开关电源啊

网友F:
还有这用法吗 正反一换不就可以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正反一换不是负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