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求教!FX5U,D10-D19这10个寄存器怎么查询几个相同啊,我记得以前有个指令的,但我现在找不到了,,,,望大神帮忙指教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问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指令可以查询D10~D19里面,有几个寄存器数值是相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那个指令可以查询D10~D19里面,有几个寄存器数值是相同的

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吧。

求一个字元件里有多少个位是 ON 的指令倒是有:S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这样的指令吧。

求一个字元件里有多少个位是 ON 的指令倒是有:SUM

恩~谢谢了,只能自己写程序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RMM

恩,是的,我现在就用这个,不过还得自己做个程序才行

网友D:
可以用嵌套FOR循环+变址去比较大小,记录在寄存器里。还可以存储当前比较次数,知道哪几个数据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