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 5V編碼器

楼主(2019-07-12):
TTL 5V編碼器怎麼連接到5U 接點啊,大神救命啊

网友A:
TTL是差分信号输出,要接6根信号线,接到plc的A\B\Z计数接口就行了
旋转编码器

网友B:
某宝有TTL转NPN输出的板,相应频率可以高达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是差分信号输出,要接6根信号线,接到plc的A\B\Z计数接口就行了
信號線只有三根

网友C:
5U没用过,3U说明书好像X前8个点都是可以做高数计数用的。q系列有自己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

网友C:
5U没用过。
3U说明书好像X前8个点都是可以做高数计数用的。
q系列有自己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
说明书上都有简单案例

网友C:
为嘛我说的发表不了,说明书看高速计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