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Q系列指令怎么理解和运用

楼主(2019-07-12):
(无正文)

网友A:
除法指令有什么不理解的?小学数学。。整除占用4个寄存器放商和余数

网友B:
正常的话,32位的寄存器,用偶数的地址

网友C:
引用楼主菜鸟plc于2019-07-12 10:47发表的 三菱Q系列指令怎么理解和运用 :
[attachment=235044]
你可以先从基础学起,这些都是三菱的基本指令,手册上都有

网友D:
这个很好理解,你看一下备注。一小时3600秒,D950除1小时的商D955的就是当前几时,余数传到D957除一分钟的商D960就是当前几分,余的D962就是秒。
除号前面带D是双字,别忘了
十点心情

网友E:
就是简单的算法,FX都有,不是Q特用的
QQ---157072884

网友F:
1. 下载Q的指令手册学习一下
2. 自己编写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