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三菱J4伺服驱动器报警92.1,编码器电池没有断线,重新更换新电池后依旧报警。电池电压也够6V,请问下群里大佬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现象的呢?

网友A:
新伺服还是设备再用伺服?如果新伺服,查看设置选项绝对值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设备再用伺服,建议送修。
新伺服,设置如4楼图所示

楼主:
都是新伺服,X轴没有这个报警,Z轴有报警。

网友B:
伺服参数中有个二线制四线制
已确认,我这两线制没有错

楼主:
大佬,我应该选择什么?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这个两线制和四线制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CN2接线,我只接了1,2,3,4,9,这个和两线制四线制有关系么?

网友C:
这个把有问题这台伺服电池换到好的伺服驱动器上,如果正常的话,说明电池没问题,那就有可能是驱动器问题了。
你这回答,我真。。。

网友D:
一般不是电池有问题就是驱动器有问题了
嗯,你真聪明

网友E(2020-05-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编码器线20多米,有时也会报警,过会又自动好了

网友F:
我们30米的编码器线都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