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远程离散IO

楼主(2019-07-12):
现在有个项目使用的的是CJ2H-64系列CPU,现场IO比较散,距离比较远所以选择使用CompoBusS模块进行远程离散IO读取,主站模块使用的是CJ1W-SRM21 最大可以搭载256个点(128点输入 128点输出)从站选择的是SRT2-ID16(16点NPN输入)和SRT2-OD16(16点NPN输出型)。请问有弄过这个配置的前辈吗。求指教!

网友A:
在IO表中配置下SRM21,远程模块地址好像是固定的,很多年前用过,现在忘记了。
像欧姆龙这样输入输出比较分散,点数有比较多,你一般是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B:
用DeviceNet单元好用一些。
哦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CompoBusS模块设定站号就可以了,这个好像是固定的
可能CompoBusS这种通讯方式应用不是很多,请问下你一般类似项目使用什么通讯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