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设备预估要用到26轴,用欧姆龙PLC,不知道用CJ2H,  CJ2M,  NJ501,哪个好,性价比怎么样,各位大师推荐一下看看

网友A:
电机这么多,NJ501系列吧 ,主机带Ethercat,走总线

欧姆龙PLC整体性价比都挺高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用CJ2M带NCF71模块比较有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J2M带NCF71模块比较有性价比;
这个配置是比NJ501便宜一点,NC71与NJ501在编程方面不知道哪个方便一点,NX1P我用过

楼主:
引用楼主hua966于2019-07-12 16:45发表的 非标机器电气选型 :
设备预估要用到26轴,用欧姆龙PLC,不知道用CJ2H,  CJ2M,  NJ501,哪个好,性价比怎么样,各位大师推荐一下看看
昨天找供应商NJ501-1400CPU报价28K

网友C:
哪款带了轴最多就用哪款

网友D:
NJ501吧  后期你编程 接线啥的都方便点儿
技术先行者

网友E:
假如你说的算推荐你用NJ501,编程接线什么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