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2):
伺服环增益:1 负载惯量比
                      2 模型环增益
                      3 位置环增益
                      4 速度环增益
                      5 速度积分补偿
                      6 速度微分补偿
牛逼的大神,伺服环增益这几个参数如何进行调整

经历了几年的沉淀,更新一下所学的参数调试步骤:
1、参数: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电流环转矩滤波时间常数,负载惯量百分比

常见的现象:
1、伺服运动滞后大,运动到位后,来回摆动,位置跟随误差比较大,需要增加响应,增加位置环增益,或增加速度环增益,降低速度环积分时间,同时需要考虑机构的惯性,如果重心偏离中心较大,需要适当增加负载惯量百分比,此参数设置大了,会导致加减速较慢,降低响应速度;
2、伺服异响,尖叫:伺服响应过快,适当降低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增大速度环积分

电流环转矩滤波时间,这个参数一般不会用到,电流环属于响应最快的,一般不用改变

上述适用普通定位运动控制,若遇到精度,响应要求较高的场合,需要对照示波器发出位置与实际位置的滞后,逐步调试三环增益参数,减少位置的跟随误差

网友A:
一般是自动调整,默认是自动调整。
伺服会自动学习,经过长期的运行的,它会不断自我优化。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自动调整,默认是自动调整。
伺服会自动学习,经过长期的运行的,它会不断自我优化。

自动调整是可以,那也得可以正常运转才可以啊
有没有手动调整的方法,比如伺服震动,异响,这些现象我们在调整参数时应该调整哪些,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B:
负载惯量比就是指刚性,理论上是越大越好,但是过大的刚性会导致伺服共振啸叫。模型环没听过,不过下面几个增益和补偿台达的官网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