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200W伺服可以带同系列的100W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9-07-13):
松下200W伺服可以带同系列的100W伺服电机吗?驱动器参数要修改吗?

网友A:
接上去看看会不会自动识别马达的代码,在参数里面查看,会识别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接直接上伺服电机报故障95,提示伺服电机不配套。

楼主:
松下伺服电机报err95是电机自动识别异常保护,电机和驱动器不匹配,更换匹配的电机。

楼主:
可能需要修改里面的一些参数。

网友B:
100W的可以带100W和50W的,然后以上的好像就不行

网友C:
会报错的 ,伺服有电机参数 电流之类的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D:
松下不知道,其他厂家都可以修改电机代码,你那个可以不,你可以看看说明书。。。
或者哪里买的,直接问代理商,这个是资源,不用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