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3):
有没有遇到过  GXworks2 保存的软件打开修改后不能直接保存 只能另存为
文件格式没有问题
软件重新装过也没有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截图奉上 请查看

网友B:
你要切换到离线模式弄,这个由于在线模式修改,然后你断线了,然后又用离线模式修改导致的,反正是个奇怪的BUG

楼主:
就是在离线状态  任意打开一个程序  修改过后就不能保存  只能另存为

网友C:
程序是只读属性

网友A:
解决方案:
1、    新建文本文档,将下面的内容复制到文本里面并保存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2、    将文本格式改为.REG
3、    运行该注册文件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案:
1、    新建文本文档,将下面的内容复制到文本里面并保存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dword:00000000

大神!!!

楼主:
大神   运行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E:
按F2切换改写模式在保存

网友F:
有读模式 和写模式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