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接线

楼主(2019-07-13):
请问控制器的限位信号EL0是接到传感器的哪根线上,
传感器好像有二种,一种是二根线的,另一种是三根线的,这个图像好像有点怪画得

网友A:
从图上看,EL0与传感器无关,它只受常开开关控制。

网友B:
这图没错,非常的标准。
传感器常用是有2种,一种二条线,一种三条线。
二条线--棕色线接输入,蓝色线接0V;
三条线--棕色线接+24V,黑色线接输入,蓝色线接0V。
在电控行业里,这都是标准线颜色,标准的接法。
下载积分:+1(住归为) 热心助人!

网友C:
照2楼接就没错,还有一种是4线的,黑白线分别是常开和常闭。
下载积分:+1(住归为) 热心助人!

网友D:
接out,但是要注意控制器接收的是负电源,所以要选用NPN型的传感器,如果不确定,就把传感器接上电触发后用万用表量输出的电压。
传感器接线就是棕正蓝负黑输出。量那根黑线就行。

网友E:
接传感器常开就是了。

网友F:
选型npn输出传感器,不管它几根线的,输出点接E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