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9-07-13):
松下PLC

楼主:
EPR灯报警

网友A:
有可能电池没电了

楼主:
我换了电池,,重新写入程序还是报警ER。

网友A:
有些寄存器的数值重新设定一下,不能为0

网友A:
应该在编程软件中查得到为何报警,是运算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寄存器的数值重新设定一下,不能为0
您说的对,是这样。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和查看。问题找到了,是一个运算的除数为0.我改成1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