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sl报警27033,跪求高手指导!在线急等

楼主(2019-07-14):
840DSL系统中有一个Y1轴报警,然后更换了驱动+伺服电机,做了COPY SI DATA和确认SI DATA ,目前有几个报警,怀疑和其中这个27033 轴Y1 参数$MA_SAFE_DRIVE_PS_ADDRESS,0 无效 有关,查了报警文本,说是在$MA_SAFE_DRIVE_PS_ADDRESS 中参数化了无效值,或将同一地址分配给了多个轴,然后做了个程序还原恢复了NC PLC原始程序,仍然有这个报警,目前无从下手了,跪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今天都休息了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查报警一般都查时间顺序上第一个出现的报警,因为后面的报警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报警以后产生的。你把报警的图片发出来看看。

楼主:
下图是报警,现在我恢复了以后,有很多其他的报警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