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做到老,学到老

楼主(2019-07-14):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谁知道用什么软件连接变频器后,可以对比出两台同品牌变频器的参数,哪些参数不一样??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看到三菱售后的修变频器用过,但不知道是叫什么软件。
追求卓越

网友A:
三菱变频器调试设置软件——FR Configurator
下载积分:+1(277549938) 谢谢

网友B:
只有带mini接口的变频器才支持,在线调试功能 软件就是FR的
下载积分:+1(277549938) 谢
做到老,学到老

楼主:
这个软件哪里有得下载?
追求卓越

网友B:
用到的三菱软件几乎都可以从官网下载
三菱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