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最近做个称重仪表通讯的程序,前面用三菱的485通讯口,然后用RS指令已经通讯成功,写入读取都没有问题。
最近换用欧姆龙的,出了些问题,一头雾水,求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现在正在试验的板子,CP1E+CP1W-CIF11。CIF11拨码 0 1 1 0 1 1  。
用串口调试工具能读取仪表的数值,写入也没有问题。
串口调试工具也能接收到PLC发送出来的数据,不过格式是有问题的,完全看不懂。这就说明硬件和接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欧姆龙发送数据的格式真是让人一头雾水,稀里糊涂的,研究半天大概是看懂了!

然后PLC程序如下
LD P_On
mov    #1        d1300
mov    #10      d1301
mov    #7        d1302
mov    #0013  d1303
mov    #0001  d1304
mov    #0200  d1305
mov    #0000  d1306

LD w10.00   OUT A641.00

我用的是485端口,每次发送数据之后,A641.01没有动作,大概4S之后  A641.02置1,D1352的报警代码是  #0080(响应超时)

请教大神门,我这问题出在哪里!

需要CRC校验码吗?校验码怎么放,从哪个寄存器开始,是在一个寄存器,还是分开放在两个寄存器。

搞了一天,搞糊涂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欧姆龙458线接反了,无语,真是完全没想到!!!
以上的程序和设置是可以通讯的,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A:
最近也在学习OMRON  Modbus 使用CP1W-CIF11 模组
PLC CP1H & CP1E
温控器使用E5DC
若CP1W-CIF11 模组装在端口2 是使用A640
像PV与SP应该如何设定
PV是目前温度(读取)
SP是设定温度(写入)
PLC 串口2,寄存器位置有固定在D32300~D32399
看书但也没详细的范例参考
楼主能给此例个范例吗

网友A:
其他人的写法参考

网友A:
PLC  CP1H  拨动开关
SW1:ON
SW2:ON
SW3:ON
SW4:ON
SW5:ON
SW6:ON
--------------------------------------------------------------------------------------
CP1W-CIF11拨动开关管脚定义 (PLC:串口:2)
1:OFF
2:ON
3:ON
4:OFF
5:ON
6:ON
--------------------------------------------------------------------------------------
PLC硬体CP1W-CIF11接线 RDA- <---------> 14 (A-)温控器
PLC硬体CP1W-CIF11接线 RDB+ <---------> 13 (B+)温控器
PLC硬体CP1W-CIF11接线 SDA- (空置)
PLC硬体CP1W-CIF11接线 SDB+ (空置)
PLC硬体CP1W-CIF11接线 FG   (空置)
--------------------------------------------------------------------------------------
CX-Programmer
串口:2
波特律:9600
格式:8,1,E
模式:串口网关
--------------------------------------------------------------------------------------
温控器 E5DC
CMWt: ON

协议选择(PSEL):Mod
通信单位编号(U-NO):1
通信波特率(bPS):9600
通信数据位(Len):8            (E5DC温控器 没有此项)
通信终止位(SbIt):1            (E5DC温控器 没有此项)
通信奇偶校验(PRtY): EVEN
发送数据等待时间(SdWt):20ms(默认值)
================================================================
https://www.fa.omron.com.cn/upload/faqfiles/201807090352062207.pdf

试E5DC温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学习OMRON  Modbus 使用CP1W-CIF11 模组
PLC CP1H & CP1E
温控器使用E5DC
若CP1W-CIF11 模组装在端口2 是使用A640
像PV与SP应该如何设定

主要看你这只温度对应的寄存器编号。寄存器编号-1就是读写地址。比如称重仪表的40001对应寄存器就是 0000    400021 对应  0015     记得要转换成16进制发送。

网友B(2020-01-03):
记录记录欧姆龙Modbus RTU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