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请教各位师傅,S7-300的PLC,用MPI连接,在从PLC向电脑里上传程序时出现如下的的错误提示:
UPload station to PG(13:77)
(3119)Error while uploading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programning device (PG)

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望各位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顶起来,支持楼主,这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我学习学习。

网友B:
能在线监控吗?不能的话检查一下通讯设置PG/PC

网友C:
下载线。。。。。。。。。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在线监控吗?不能的话检查一下通讯设置PG/PC

报错后,点继续按钮后,PLC里的程序还是能上传到电脑里面的

网友D:
你看上传后离线保存的硬件组态版本和实际在线的硬件版本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上传后离线保存的硬件组态版本和实际在线的硬件版本是否一致。

我在同一类的另一台设备上又能正常的将程序传到电脑上来
请问那个故障信息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E:
字面是意思是上载配置到编程设备出错。是硬件配置信息上载不了,还是里面的配置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