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485PC-IF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9-07-14):
描述:FX-485PC-IF说明
FX-485PC-IF的使用的两点疑问,请教大神。
1、FX-485PC-IF硬件手册中标明使用DC5V电源适配器(直径5.5*2.1),市面上买到的电源适配器其他都一样,关键标的正负极相反。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可以直接使用还是要掉一下正负极?
2、FX-485PC-IF的RS232接口是否可以直接用三菱的编程线链接PLC?

网友A:
正负要对应

网友B:
其实这就是一个232转485的装置。 电子市场上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有些是串口取电的,不需要另外电源。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