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用PLC实现温度的闭环控制都需要哪些硬件

楼主(2019-07-14):
想自己买然后学习一下

网友A:
测温原件- PLC.PID - 固态继电器 -(发热丝-比例阀等等)

楼主:
那温度变送器 如何与PLC的模拟量模块连接

网友B:
用PLC 不如只用用温控器了 想控制温度 到时候PLC和仪表进行一下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固态调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