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4):
各位大师,有谁做过类似的工程,怎么才能做到FX5U与距离3公里左右的上位机实时通讯?

网友A:
300公里都可以,
找个两个带光口的交换机就可以,用光纤通讯。
距离不够,加中继。

网友B:
如果是这么长距离,建议上Q系列、L系列,别用FX5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么长距离,建议上Q系列、L系列,别用FX5U了

为什么?是不支持这么长的通信距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不支持这么长的通信距离吗?

通信距离和什么型号的PLC没关,上了光纤你通信到哪都没问题

楼主:
那么不建议采用FX5U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不建议采用FX5U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不知道他的理由,
用232通过转换,
用光纤通讯都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D:
这么长肯定得通过光纤转换,跟用什么PLC没关系

网友E:
問題是有辦法設備兩端拉設光纖嗎?
這應該也是要考慮的地方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用无线网桥也行

网友G:
兩邊上網,設定好IP,即可。
網路設定請教專業。

网友H:
对网络的实时性和延迟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带VPN路由这种方案。不过现在一般的电信宽带都不给你分配公网IP了。再一个就是云服务VPN就不受公网IP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不支持这么长的通信距离吗?
FX5U做通信还是没有大中型方便,我是从方便程度上来说的。这么长的距离最终都是要转成光纤通信,光纤转换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