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如何用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9-07-14):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用三菱plc,输入端接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编码器转90度,步进电机同步跟着转90度。用手转动编码器,电机同步转动的这个程序

网友A:
你要精确同步的话,只用普通的PLC怕是很难做到。

网友B:
要加运动模块才行,用单个PLC的话。。。运动模块的同步功能,轻松实现

网友C:
编码器的种类很多的,增量的、绝对值的,绝对值又分很多种信号,每一种都不一样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