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用TCP通信,网线最长多少米

楼主(2019-07-15):
选择准备2台smart PLC走网络TCP通信,之间有350米的距离,用5内屏蔽网线是否可以?

网友A:
网线超过80米就需要加交换机了,不加交换机你看一下PLC之间的通讯时间是否满足生产需要。

网友A:
通讯延时要考虑到里面,对通讯时间要求不高的话,以能通讯上为主
下载积分:+1(wenxuehero)

网友B:
走光纤吧 稳定点
下载积分:+1(wenxuehero)

网友C:
网线的距离不要超过100m

网友D:
网线通讯距离不超过100米,实际使用一般以80米为限。350米中间得加4个交换机,不过会有一定延迟。如果没法加,或者要求延迟低,那还是用光纤,两头加转换器比较好。
下载积分:+1(wenxuehero) 现在改使用光钎,加光钎 ..

网友D:
对了,80米是网线本身长度,不是直线距离。

网友E:
加一对光猫,便宜又稳定。
下载积分:+1(wenxuehero)
Q183996768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改使用光钎,普通交换机改为光钎交换机,再网线连接PLC和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