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我见过别人做的触摸屏,关于定位,有的人做触摸屏做的是输入多少距离,有的人做的直接是输入多少脉冲,

想咨询各位大神,关于脉冲转换问题到底有没有必要,

转换脉冲后,输入的距离数和直接输入脉冲他俩之间会不会有差值

最近在做两个项目,都是定位,数值太多,一直在纠结脉冲给不给他转换

网友A:
看来也是个菜鸟
是啊  初学plc才半年,公司就我一个人会这个,自己查资料,看视频,咨询老师,经验不足啊,求大神指点一二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距离直观点,容易标定
恩恩  是的 还是距离 直观

网友C:
一般使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脉冲,他们只知道 毫米  这些单位。
所以还是要转换下
对是的,我用步进,          (总距离/电机旋转一圈走的距离)*细分=脉冲数,这样转换对吗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程序给自己用,都可以,自己开心,如果给别人用还是距离吧,不然换一个人用就打一次你电话,你也烦不是。。。
转化可以直接算电子齿轮比转化的,不需要程序里转换
对是的,我用步进,          (总距离/电机旋转一圈走的距离)*细分=脉冲数,这样转换对吗

网友E:
要改,直接用脉冲只有你自己知道,转化成距离就1·2步就样子,齿轮周长多少,一圈多少脉冲,都是很好转化的,所以要改成在触摸屏输入距离
对是的,我用步进,          (总距离/电机旋转一圈走的距离)*细分=脉冲数,这样转换对吗

网友F:
设置好电子齿轮 标注下 别人就知道怎么转换的了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G:
为何都喜欢用菜鸟来给用户制造合格产品?

网友E:
假如一圈4000脉冲(这个调整细分值),假如一圈走100mm,一个脉冲就是0.025mm,假如想设定10mm的距离,就翻了400倍,10mm就发400个脉冲,20就mm就是800脉冲,把值写进去可以了还不懂就加我微信18700956145,注明来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何都喜欢用菜鸟来给用户制造合格产品?

成本低

网友I(2019-10-08):
相对来说距离方便调机员调试,还差你MM,一看或者一测量就知道。

网友J:
我一般都是转换的,先算出来发一个脉冲/旋转1°需要走多少距离(mm),然后触摸屏输入需要走的距离/角度,感觉这样容易理解,比较直观

网友K:
有种情况,丝杆螺距10mm,设定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把触摸屏上小数点设三位(以威纶为例),那么触摸屏10.000mm对应PLC里面就是10000个脉冲,就不需要转来转去了

网友L:
不同的设备不同的用处 不同对待 不一定非要转换成毫米 楼上说菜鸟的我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