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本来是这样的,车间十几台设备用的是松下plc,然后有辅助设备用的是西门子1200,而且西门子1200全部由上位机加相机控制一些动作,然后我开始本来想全部把松下加以太网模块采集生产数据做看板,可是松下以太网实在是有点不行,时不时的就掉线了,现在想西门子1200加485通讯板和主设备的屏通讯在上面做一些可以显示数据和状态的界面,屏是威纶通,我这边西门子有的是1214有的是1215.所以想请教下这两种cpu用的通讯板是同一个型号吗?

网友A:
除了CPU本体,其他通信板,通信模块,电池模块,开关量、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全系通用的。

网友B:
1200都是通用的  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都是通用的  随便用

谢谢哦。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CPU本体,其他通信板,通信模块,电池模块,开关量、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全系通用的。

谢谢,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C: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S7-1200系列的各种通讯模块,工艺模块都是通用,需要注意最大支持的模块数量。
【专业只做西门子】(群号86105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