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想知道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A:
如果是电流输入, 就将VIN1和IIN1短接  接到电流的正 ,COM1 接到电流的负
如果是电压输入, 就将VIN1 接到电压的正,COM1接到电压的负
  • 下载积分:+1(你知道演员吗) 真诚感谢!

楼主:
    我已经短接了我想知道后面的怎么接   (就是怎么接温度传感器)

楼主:
    我现在程序上面没有数值显示我是知道我我图一和图二之间的线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程序上面没有数值显示我是知道我我图一和图二之间的线怎么接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引脚4--5之间是否有电流值
    电流值没有,,4-5之间是通的

楼主:
    怕你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引脚4--5之间是否有电流值

    是确定温度变化 电流值是否有变化

楼主:
    4-5电流当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