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5):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tk6071ip这款触摸屏   跟电脑通信的那个微型usb口老是通信不上    有时候用手按着能通信上多数时候通信不上     是不是维纶的这个usb口质量不好呀    我买了一批这种触摸屏结果能顺利通信的不到五分之一   上老火了

网友A:
要专门的通讯电缆,不是长得很像就可以用的,因为线缆内部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B:
接触不良吧,很有可能是线不好,换条线试试

网友C:
不行的话直接用U盘就可以,稳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话直接用U盘就可以,稳省事

这个型号为了省qian   u盘插口都省了

网友D:
引用楼主mfp1985于2019-07-15 16:18发表的 维纶触摸屏tk6071ip    程序下载口通信不上 :
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tk6071ip这款触摸屏   跟电脑通信的那个微型usb口老是通信不上    有时候用手按着能通信上多数时候通信不上     是不是维纶的这个usb口质量不好呀    我买了一批这种触摸屏结果能顺利通信的不到五分之一   上老火了

估计还是你的下载线的问题
就是下载线的问题  有的线能通信正常有的线就不行     手机配的原装数据线就接触不良    网上买个便宜的充电线反倒好使也是奇了怪了

网友E:
驱动没装好也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