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配置问题

楼主(2019-07-15):
请问各位老师 :三菱FX5U程序运行或者通讯出现错误ERR红灯亮时可以通过程序复位吗?,三菱FX5U需要像西门子PLC一样配置所有的I/O模块吗,那扩展FX3系列的模块时怎么配置呢?还请各位老师 多多指教!!!

网友A:
1、PLC已经运行ERR了一般要手动复位的,已经停止运行了好象不能再程序控制了吧?

网友A:
2、IO模块在模块配置图中添加或者通过添加新模块的方式,是否添加根据实际需求;增加的模块都需要配置添加后才可用,设置中未添加实际连接了也不能用。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个人认为
1、应该都要配置
2、FX5U的模块越来越多,建议全用FX5的,不要挂FX3的了
多谢老师 指教!我们之前有很多FX3的定位模块,我想能用的上就用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