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定位手动段指令一般用哪个

楼主(2019-07-16):
PLSY和DDRVI/DDRVA哪个好点!
PLSY K0 K40000 Y0
DDRVA k999999 k40000 y0 y4
DDRVA k-999999 k40000 y0 y4

网友A:
如果已经回过原点,用DDRVA好点,可以定位到精确的目标位置,如果没有回原点,用DDRVI,不会因为当前位置不明确造成方向不确定。

网友B:
手动不确定位置时习惯用DDRVI,

楼主:
确实在不确定位置的情况下 DDRVI 好用点

网友C:
习惯用D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