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接收相机数据,通信用网线UDP连接,PLC如何做通信程序?

楼主(2019-07-16):
FX5U接收相机数据,通信用网线UDP连接,PLC如何做通信程序?读取相机的数据,有好的案例参考吗?

网友A:
看手册啊通信很简单

网友B:
看看5U的通讯手册

网友C:
如果是PC高级语言做系统集成,可以看看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D:
楼上收费的
技多不压身。

网友E(2019-08-18):
以太网通讯最上面一个,三菱M协议
QPID

网友F:
相机做MC协议,PLC什么都不用做,直接地址里面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