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

楼主(2019-07-16):
三菱程序$MOV “FX4188K00” D9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OV  是字符串传送指令

可以传送字符,而非数值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MOV “FX4188K00” D90  大概意思是读取FX188的K00模块中地址为D90的数据。我的理解
真诚感谢!

小菜

网友C:
完美的解答在此:
$MOV 是传送字符串指令
$MOV S D
S.是字符串 是数据源 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决定后面字符串的长度
1、数字、字母 、符号等标准的ASC码  一个字母或数字或符号占用一个字节,因为在三菱PLC里面数据寄存器最小的是16位  所以两个字符占一个数据寄存器
2、汉字以及其他非标准ASC码的占用2字节 也就是一个数据寄存器(16位)  多少个汉字就占用多少个寄存器
D  是目标寄存器 被占用的是D  D+1 D+2 一次类推 与前面字符串的长度相关
  • 下载积分:+1(liuyan7798)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网友D:
    MOV “FX4188K00” D90  大概意思是读取FX188的K00模块中地址为D90的数据。纯粹误导别人,回答之前还是推敲验证一下。

    $MOV MOV “FX4188K00” D90
    是字符传送指令,把“FX4188K00” 这9个ASCII码传送到以D90寄存器为起始的地址中,
    D90存储低高8位分别存储 "F" "X" 两个ASCII码
    D91存储低高8位分别存储 "4" "1" 两个ASCII码
    D92存储低高8位分别存储 "8" "8" 两个ASCII码
    D93存储低高8位分别存储 "K" "0" 两个ASCII码
    D94存储低8位存储  "0" 这个ASCII码

    加“”双引号是表示双引里面的是ASCII码字符,PLC规定的语法表达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liuyan7798)
  • 下载积分:+2(xszo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