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16):
上午没事, 分别测试了   1)PROFINET 主从通信  , 2) MODBUS TCP 主从通信。3)S7-1200在TIA中使用GSD方式作智能从站通讯

前者组态一下就好了,分别指定不同的IP地址, 操作模式里,主站为IO控制器, 从站为IO设备;

后者要分别在DB块的初始化数据中指定主站IP  从站IP.  连接类型TCP/IP   从站主动连接TRUE.

第三种,S7-1200在TIA中使用GSD方式作智能从站通讯, 这要先导配置的GSD,然后作为从站和其它IO控制器通信

楼主:
文档, 可以借签, 修改只要组态IP和DB中IP对应。
附件: MODBUSTCP.rar (1176 K) 下载次数:297
  • 下载积分:+1(txjlhl) 感谢分享!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楼主:
    第三种实现方式, 找了好久,不容易。 S7_300_iDevice_in_TIA_GSD_com.pdf (2117 K) 下载次数:152

    注意 用S7-300  GSD作智能从站和S7-1200技术上没有区别 。

楼主:
    出差了, 哪位帮我测试一下。
    1214C    两只6ES7214-1BG40-0XB0
    附件: GSD智能设备通讯.rar (291 K) 下载次数:125

网友A:
    楼主我在1)PROFINET 主从通信  中将IP地址都改好   在主站中将发送中的40009改成40001  在写了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没有传过去,我在主站看数据就没有传回来
      从站也没有接收到数据
       你知道这是为啥?

    我将40001又改回来还是一样

楼主:
    40009 40001  是MODUBS TCP吧。   IP 地址和DB里的一致。

网友A:
    是在modbus 停车票里  改好了的 确认是和DB块里面的一致!!还是不行 我附近里有图片